联轴器在受到轴向力时

楼主(2015-04-01):
小弟尚在学习机械设计,遇到一个问题,当电机轴与所驱动轴都竖直放置而使联轴器会受到轴向拉力时应该怎么消除这个轴向载荷呢?情况如下图所示,想加上圆锥滚子轴承但又不知道如何支撑这个轴承。

注:下面那根轴和轴上的零件都是悬空的,下面没有支撑

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机难道不需要安装???

网友B:
轴两端应该都要加轴承定位的啊。不定位悬空算啥机构啊。
支撑方式有很多。轴向受力大的话轴上端可以直接装止推轴承。
受力小直接装角接触轴承就可以。下面装个调心轴承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难道不需要安装???

不好意思,刚画的太仓促了。就想表达那个意思,电机是安装在这样一块连接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两端应该都要加轴承定位的啊。不定位悬空算啥机构啊。
支撑方式有很多。轴向受力大的话轴上端可以直接装 ...

我的想法是在套杯中这样放置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来支撑的,由于轴的下端有执行机构,类似于吊扇那样,只能在套杯里面装轴承。但老师说我这样轴承没办法拆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在套杯中这样放置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来支撑的,由于轴的下端有执行机构,类似于吊扇那样,只能在 ...

如果采用这种结构,轴承底部改为轴承盖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采用这种结构,轴承底部改为轴承盖不就结了

哦~对啊。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点评):
肯定要改轴承盖,不然你这轴承都是松的。两端没压紧。

网友:
联轴器上增加一段花键,用于补偿轴向窜动。

网友:
下面那头联轴器与什么设备连接?如果下面有设备的话,不用固定也可以,下面设备固定好就可以了,注意中心高个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