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拆分后,简化加工难度了吗?

楼主(2015-04-01):
上一个帖子沉了~~另外发个帖子讨论一下:
   结构1:一体式焊接机架改成立式机架+底部机架,可以简化加工难道吗?如何拆分加工比较方便~~

楼主:
装配后的结构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装配后的结构如图所示~~

丝杆如总装配图所示安装,轴端的轴承座如图所示安装,可否?轴承用面对面角接触球轴承,可否,是否一定要推力球轴承+深沟球轴承??恳请资深工程师示下啊~~~~~~~~~~

楼主:
两侧是否需要加强筋啊~~

网友:
一台设备在设计时都是先设计成若干组件,然后再组合成整机的。这种机架的组装也不例外。至于组装后的效率和质量,一看技术人员设计的零件公差和装配工艺,二看工人的技术水平。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机架、设备,组装还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传动精度。。。

网友:
这减速机看起来像新宝的

网友(点评):
是新宝的~~看来你也设计过新宝的啊

网友:
我认为做成分体的是可以的。只是下架安装板做成一体的一次加工出来。上架是焊接后再加工安装孔之类的。

网友A:
哥们这个平坦度如何测啊

网友(点评):
1、拿件用磨床磨平的板件比靠一下,不贴合的话说明平面度太差了 2、多点打表 3、3坐标测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平坦度如何测啊

我想做个治具,有显示器的能分析数据的,测出平坦度的,可以么

网友:
丝杆上端就不要固定了,当然下面的轴承座要改下.本来焊接件误差就大,还那样装干嘛,上面的轴承也改成深沟球就好了

网友:
估计滑轨很难调顺并且还是两个的,焊接的垂直度难保证,力结构走向不好

网友:
楼主SW很厉害呀,关于轴承的问题,要看你的承载啦,具体问题可以看看手册,我不知为什么要推力球+深沟球,手册里有典型的组合模式呀,是不是会影响精度,额我也不是很明白,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