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辊轴传动问题

楼主(2015-04-01):
大概十排辊子,运送物料,中间要有间距,怎么传动能保证十排辊子能一起转动,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一个带一个啊,或者一根皮带加上张紧轮。
这个是滚筒线的基本知识啊,难道我没理解楼主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一个啊,或者一根皮带加上张紧轮。
这个是滚筒线的基本知识啊,难道我没理解楼主意思?

一个皮带的话,中间打辊子会不会打滑?请教下

网友:
这玩意儿外面有卖的,可以直接上网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一个啊,或者一根皮带加上张紧轮。
这个是滚筒线的基本知识啊,难道我没理解楼主意思?

用张紧堕轮,增大包角

网友:
常用结构,链轮传动。

网友B:
六角车前辈说的对。但是楼主不要一根链条带好几个辊,一根链条带两个辊就行,一个辊上两个链轮

网友C:
可以在滚筒轴上串联两个链轮,一个带一个。也可以只用一个滚筒只装一个链轮,一根链条,另加一个压条,保证链条始终与链轮咬合。这玩意,如果负载不大,还是买现成的好,贵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滚筒轴上串联两个链轮,一个带一个。也可以只用一个滚筒只装一个链轮,一根链条,另加一个压条,保证 ...

大侠,你说的很对,但是我家主管要求自己制作,领导比较喜欢什么都自己做,没办法。负载不大,1KG都没有,我比较担心稳定性,怕中间的轮子吃不住拉力。用链轮是个不错的办法,谢谢指导。

网友(点评):
自己做滚筒,工艺麻烦,成本高。外购的滚筒是冲压的轴承内外圏,简易实用。放入滚珠就可用了。反正没什么精度。

网友(点评):
后一种方法,我用来输送上百公斤的零件也没出过问题。几年了,都没有坏。

网友(点评):
如果这么轻载,买压槽游筒,双槽,弹性圆皮带驱动。

网友(点评):
自制的成本贵一点,但是有功劳。

网友:
自己做。。。。不如买现成的辊子。一根大概60元左右,质量还很好。双排链轮的那种,我经常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滚筒轴上串联两个链轮,一个带一个。也可以只用一个滚筒只装一个链轮,一根链条,另加一个压条,保证 ...

大侠,能讲讲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意思吗?没看太明白。这个压条是什么意思啊?是一根链条连接好几个链轮吗?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一条链条通到底,中间的链轮只有一个链齿咬合,链条会跳出链齿。所以我用一条长的钢枝压住链条,这样就不会跳齿。你也可以用尼龙之类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讲讲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意思吗?没看太明白。这个压条是什么意思啊?是一根链条连接好几个链轮吗? ...

大侠还没睡啊?大侠的方法挺好,又学到点经验。大侠,那么这个速度应该不会太快吧?压条与链轮的距离有多少啊?

网友:
参考辊筒线,方式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车前辈说的对。但是楼主不要一根链条带好几个辊,一根链条带两个辊就行,一个辊上两个链轮

那如果辊子较多的话,是不是就需要较多的链条?

网友D:
很多方法的,普通的就是两层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方法的,普通的就是两层链轮

每一个都用链条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辊子较多的话,是不是就需要较多的链条?

你没有好好看wu大侠给你的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