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2.0中丝杠螺纹的工程图表示

楼主(2015-04-01):
如图请问在Creo中,丝杠零件图转为工程图后,螺纹部分应该如何表示?

网友A:
用修饰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饰

但是我在构建丝杠零件图是使用螺旋扫描命令,如果使用修饰螺纹重建零件图倒不如在AutoCAD直接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修饰特征

修饰特征是在零件图界面才有的吧

网友(2019-06-0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