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润土”这种超细粉包装,谁接触过

楼主(2015-04-01):
最近一个厂家想找我们做一台打“膨润土”这种物料的包装机。这种物料属于超细粉,刚打出来时就跟水一样,里面掺着空气,打了25公斤的。袋子都装满了,也没到25公斤。物料里空气很多,还爱起灰尘。现在公司想用抽真空的方式,但本人没接触过。那位大神接触过这类超细粉包装机的,给点指导啊。

网友A:
很简单的东西,你买一套就可以,

我就玩粉末的,包括输送,给欧洲设计东西,

你设一个大仓,用‘斜槽’倒运到‘称量小仓’里面,配气要非常好,别多了,能流动就可以,尽量少用气,就不起尘,全过程是密封的,‘倒气’的时候,设个小除尘器,

小槽‘滑’到‘直斗’里面去,外面套袋子,深套,有卡口机卡住,无尘,装满以后,袋子下降,就退出了,用缝包机缝上就完事儿来,

当年玩这个的时候,小鼻子技术负责人特狂妄,想捏住阿拉,被阿拉一拳就打倒了,后来小鼻子服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东西,你买一套就可以,

我就玩粉末的,包括输送,给欧洲设计东西,

请教八爷,如果在灌体里面灌装,如灭火器。是不是也可以用斜槽倒运输送呢?就像灭火器这种罐体,因为口小,瓶体里面的气体用吸真空的方式是不是效果较好,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式呢?希望八爷可以给讲解一下

网友:
@2266998  请教998侠,用气力输送斜槽输送物料到称重斗里,刚好能动又不扬尘,感觉好难;流动性好,自流到袋子里,深套,慢慢填料,袋子里面的空气反到上面去么?大侠说的卡口机,应该不是传统的气缸夹袋的那种或者气囊吹胀的那种吧;称重是采用减量式的么?那个称重小仓与小槽之间,用的是卸料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东西,你买一套就可以,

我就玩粉末的,包括输送,给欧洲设计东西,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袋子装完了,体积太大(里面含空气太多)还没到缝包机那就到了。现在就是想怎么能让袋子里空气变少。小弟经验太浅,大侠说的我不太明白。可否上个简单图,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你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不让空气进到袋子里。

网友(点评):
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你用什么袋子,阀口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袋子装完了,体积太大(里面含空气太多)还没到缝包机那就到了。现在就是想怎么能 ...

哥们,‘水袋’本身就是流动性好的超细粉料的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袋子,阀口袋吗?

就是普通的 汽缸夹带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袋子装完了,体积太大(里面含空气太多)还没到缝包机那就到了。现在就是想怎么能 ...

大侠 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东西,你买一套就可以,

我就玩粉末的,包括输送,给欧洲设计东西,

用什么方式输送呢?是不是机械方式像手挤牙膏那样一点点挤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