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是否可以用三针测量?

楼主(2015-04-01):
美国客户的图纸,电机主轴,0.6模,9齿,26度右旋,有效齿长.375in。图纸除了标注外径公差齿厚公差外,还标注了一个三针值,三根.55in针测量。我奇怪了,斜齿可以用三针法测量外径么?

网友:
斜齿测量这个也一直困扰这我。希望有人人解答。

网友:
会不会是三个钢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

抱歉,是.055的销子。measurment over (3).055 wire  .3460/.34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测.55in?

少了一个0,是.055in。谢谢大侠指正。

楼主:

图纸要求

楼主:

内容

网友:
奇数齿斜齿要用三针或球来测量。用2针是测不准的。而且跨球距和跨帮距是不一样的!
偶数齿没有这个问题,不需要三针测。两针或跨球即可测准!偶数齿的跨球距和跨帮距是一样大的!
有点绕!呵呵!

网友:
原文用词方面的确容易引起歧义。在齿轮测量方面多使用 measurement over pins,而在螺纹测量方面多使用 measurement over wires。

网友:
奇数圆柱斜齿轮用跨棒距M值法测量

一般资料介绍,圆柱齿轮的跨棒距,也称M值,奇数齿的公式如下:

通过下图,这公式很好理解:

注意,这只是直齿轮的状况。若斜齿轮,情况会怎样呢?

看下图,我们将量棒放置在自然而然想象中的齿宽中部,因为是5个齿,两个量棒的不平行会显示得十分明显:

为看清楚,立体图如下:

量具的测量面是两个平行面,那么,两个测量棒至少要在端面视图处于平行状态,才能测量。

于是,就需要测量棒沿着半径为rm的螺旋线各自旋转一定的角度,达到平行位置才行。

沿着rm(测量棒测量处圆心螺旋线所在圆柱面的半径)为半径的螺旋线移动测量棒到合适位置,如下图:

从端面视图看,两根测量棒平行了:

网友:
但是注意:

1.
由于螺旋线所在圆柱面与齿轮同心,那么,两根测量棒在端面视图的平行,就自然使得两根测量棒测量中心的连线,一定是通过齿轮轴线的。

2.
显然,这时的M值,已经不是奇数齿的公式了,而是偶数齿的公式:

再来看看径向视图:

两个小白点,是指向齿槽所受测量力的中心点的。测量力在此视图中是水平指向的。
明显,两个测量力的高低错落,又使得齿轮受到一个旋转扭矩的作用。

那么,齿轮在测量时,受力后会发生翻转而影响测量吗?
为防止齿轮在测量力作用下转动,增加一根量棒。这就是所谓的三针测量。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测量的稳定性。

网友:
总结:

1.奇数齿斜齿轮,无法用两个测量棒准确测量;

2.只能用两个钢球测量:

3.可以用三针法测量:

公式:

并且必须满足不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