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绘制时热处理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5-04-01):
在出图准备加工时,总是感觉技术要求中热处理这方面是有很多问题的,一般的书籍中只有某种材料用何种处理得到那种组织,不知道该怎么选。不选怕有问题,选了会有厂家打电话说没法处理。所以想请教一下,一般的一块板加工的零件是否需要热处理,还有焊接件都需要哪些热处理,这些会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A:
热处理要求是根据零件的使用工况来的,是设计者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的,不是出图人标的

网友B:
热处理根据使用的材料,及工况,然后参照材料热处理后的材料性能,比如硬度:调质和淬火、渗氮、等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所以,你问问你们老技术人员,大概知道平时用什么处理方式。参考下即可。如果实在厂家做不了,那就选择好点的材料少点工序。

网友:
多看老图,多总结。常用材料和常用零件的热处理基本固定下来了。遇到陌生的不懂可以去问工艺。

网友C:
这个  软件好像也能设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  软件好像也能设计啊

 这是什么工具?能否告知?我邮箱:1426198168@qq.com。多谢。

网友:
工艺 不懂 得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软件好像也能设计啊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D:
CAXA的技术要求库,一般就三把火,铸件、焊接件消除应力。找些老图,归纳一下,一般来说就够用了。
要想研究的深可不容易,热处理也是一门单独的课程,也有专门的研究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要求是根据零件的使用工况来的,是设计者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的,不是出图人标的

我说的就是工况,难就难在工况种类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软件好像也能设计啊

这种软件跟书本上写的没什么区别,给我软件我还是没法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XA的技术要求库,一般就三把火,铸件、焊接件消除应力。找些老图,归纳一下,一般来说就够用了。
要想研 ...

恩,前辈说的很对。热处理想学深确实很难,我刚入行不久,我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来补充自己的知识,尽量少犯错误。

网友:
那个软件,上面已经有人说过了 。
我用的是CAXA2007版本,高版本好像就没什么自己的特色了。@lingpeng654123   @云往这边飘
这张图是重点!  既然机构都是软件(还仅仅是画图软件)设计的,那么热处理当然也能用软件设计的了。

P.s   我好想记得还真有机构设计软件,   一会百度一下 。

网友:
热处理和机械绘图没什么关系,机械设计牵涉到材料选择,热处理工艺选择,不同的服役条件对机械性能有不同的要求,如强度要求,耐磨性,抗腐蚀性,抗疲劳性,耐温性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工况,难就难在工况种类太多了

你设计的件用在什么工况不清楚?还是应用广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根据使用的材料,及工况,然后参照材料热处理后的材料性能,比如硬度:调质和淬火、渗氮、等都是不一 ...

我们厂一般就淬火调整。。其他也好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软件好像也能设计啊

这软件好哇,弱弱问下,能发我邮箱啵,34229858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厂一般就淬火调整。。其他也好少用。。。

就淬火来说,有整体和表面之分,事实上,现在表面淬火更有利,(当然不是全部),既能保证芯部的韧性,又能有外部的刚性和耐磨性,
有些需要渗碳的我见到过,渗氮的没见到过。另外,调质基本上大部分中碳钢及以上都会要求调质,对其力学性能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还有一些表面处理:比如镀铬、镀锌、镀铜等,不过这些根据工况及使用要求选用,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定,不能照搬,比如轴类需要调质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工具?能否告知?我邮箱:1426198168@qq.com。多谢。

cax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