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质量不过关,成品率只有75% ,这些缺陷怎么办?

楼主(2015-04-02):
这些产品都是本公司批量生产,而且公司在改进车削工艺,但是挡在前面的拦路虎就是铸造质量不过关,成品率只有75%

网友:
貌似是沙模落沙

网友A:
铸造件的气孔砂眼普遍存在,很难避免。国内有多种金属修补剂,在粗加工后,或钢轴类零件,如汽轮机轴磨损,都可用这种修补剂填补后,进行精加工,恢复精度。几年前搞工艺设计时推销人员向我介绍过,也有资料,但都没当回事。

网友:
75%还是关门吧,,,,,,铸造没有95%的合格率怎么挣钱。

网友(点评):
还有75%就算不错了,也属凤毛麟角了,我知道现在许多厂子,连45%都没有,再想各种办法给‘糊上’,凡给我的东西,谁敢给‘糊上’,我告诉他,大嘴巴抽丫的,你不合格可以涨价加钱,但玩‘阴的’就不客气,

网友(点评):
“糊上”,这词儿太形象了!

网友(点评):
公司接了一批盘体球墨铸铁件,成功率20%,废了N多件后,摸索出点经验。员工流动大,基本没有懂行的

网友B:
我觉得是铸造工艺问题吧!
或者超声波探伤提前报废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造件的气孔砂眼普遍存在,很难避免。国内有多种金属修补剂,在粗加工后,或钢轴类零件,如汽轮机轴磨损, ...

大侠你好,ZL102与ZL107那个减震的效果好啊?相对于钢板来说铸铝都具有减震的作用啊?那铝板呢?

网友:
零件要求高的话,就送回去回炉

网友C:
这个是灰铁还是球铁?

网友D:
先不说铸造,这车的也够呛吧?铸造型砂太湿,所以皮下毛孔多,表面冷硬,造成加工困难。

网友:
呵呵,我现在部门的铸件废品率比别人的成品率都高,貌似挣扎中。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铸铁焊条补焊,再加工。前提是预留合适的加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铸铁焊条补焊,再加工。前提是预留合适的加工量。

就是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铸造,这车的也够呛吧?铸造型砂太湿,所以皮下毛孔多,表面冷硬,造成加工困难。

就是这个问题,加工难加工,很多时候加工了一半工序只能报废,又不能补焊,浇铸的合金耐磨钢

网友(点评):
铸钢件?树脂砂?把砂型烘干点试试。毛坯退火后再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灰铁还是球铁?

精密铸造合金耐磨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卫轮?

恩,是的 ,我们这里专门做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我们这里专门做这个

我朋友厂里也做这个, 我问问怎么铸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铸造工艺问题吧!
或者超声波探伤提前报废不可以?

我们的球铁产品就是用UT检测的,效果还不错。灰铁UT没做过据说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朋友厂里也做这个, 我问问怎么铸造的

好,问问他们正品率怎么样

网友G:
哎,国内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网友:
铸造工艺原因,铸件建议着色探伤一下。加工前钻铣一下后焊补完缺陷。可以保证90以上成品率

网友:
同问。求高手回答!!

网友:
如果是沙型铸造会不会是沙子太细,放的粘土什么的太多导致透气性不好呢。找几个可能因素做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国内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知道国外什么工艺吗

网友:
热锻成本是否会高些呢?

网友:
从第一张照片看好像是缩孔,而后面几张看好像是砂眼,看来影响铸造质量的不是单一因素,建议你们从浇冒系统设计、配沙质量控制,造型、浇注等各个环节仔细观察、分析、实验,或可将合格率提上去。

网友:
这个工艺和生产再优化一下吧,粗制滥造在转型的时代很难混的

网友:
先看看模具吧

网友:
直接报废啊,加工前先探伤,否则白加工

网友:
缩孔,粘砂。很正常的铸造缺陷。铸造工艺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5-05-06):
找资深人士好好分析下缺陷产生的原因,提高铸造质量是关键

网友:
铝液温度不够?overflow没设置?

网友(2015-12-14):
75%不行  而且是小件
可以试试浇注系统加过滤网

网友:
铸铁件,我们用消失模做机床铸件 成品率90%以上,刚开始做看着简单 都做不好,不只和工程师有关系,和操作工人的技术很大

网友:
图上是压缩机活塞

网友:
看看是什么缺陷?对症下药解决铸造缺陷,应该可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