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搬运中,不小心碰弯一根丝杆,怎么矫直?

楼主(2015-04-02):
在搬运中,不小心碰弯一根丝杆,怎么矫直,求助各位各位大侠!

网友:
手工的话,粗糙的丝杆 简单校直,就是做一个与牙形相同的錾子,找到弯曲的部位,把錾子插到牙里,从弯曲点向两边逐步敲击,
精密的,就废了吧

网友(点评):
天水蓝师傅,我想请教超高场强电磁的计算

网友A:
矫直了,精度也恢复不了。
看你应用,一般建议报废。

网友B:
趁老板不在,悄悄丢掉,别让老板发现就是了,这样损失最小

你把它‘掰直了’,再卖出去,到客户那里,损失就大了,老板知道,一定会‘开了你’,

网友:
同样 建议报废,丝杆在使用中会出现不规则移动,或者是在丝杆折弯处切开,减少丝杆行程,截口做一定的处理

网友:
报告上级,报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矫直了,精度也恢复不了。
看你应用,一般建议报废。

支持

网友:
不用考虑,直接报废

网友:
报废掉的话被老板知道就会被训或者扣工资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老板不在,悄悄丢掉,别让老板发现就是了,这样损失最小

你把它‘掰直了’,再卖出去,到客户那里,损 ...

我们是维修设备的,这个设备坏了,然后我们维修的,后来运输到我们公司的,估计是运输途中弯了,现在老板让想办法搞直

网友(点评):
那就好办啦,维修吧可以修可以换

网友(点评):
那就好办啦,维修吧可以修可以换

网友(点评):
让客户重新发一根新的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维修设备的,这个设备坏了,然后我们维修的,后来运输到我们公司的,估计是运输途中弯了,现在老板 ...

和老板好好说说,矫直后的丝杆有什么危害。
老板不听是他的事,你尽到技术人员的本分。
另,用此丝杆的设备必须做好记录,要学会保护自己。

网友:
写报告给老板,是自己搬运中的问题就写出来,搬运怎么会弯?除非两边受力,告诉上级怎么处理,千万不要装到机器上,不然你就等着滚蛋,要是老板要求你装到机器上另说

网友:
建议报废!

网友:
看看客户是怎么使用的,是不是直径比较小的,但是很长的丝杠啊。以前客户使用时,要截断用,这种情况下,矫正直了也可以用。

网友:
我的工人也有搞坏过丝杆,不过那条丝杆精度要求不高的,我是用液压卷板机重新压直的,搞好后跟原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趁老板不在,悄悄丢掉,别让老板发现就是了,这样损失最小

你把它‘掰直了’,再卖出去,到客户那里,损 ...

哈哈,接地气的8爷。

网友:
丝杠没有校直的

网友:
丝杆修正,老板想的成本,可有考虑质量吗,精度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