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没有退刀槽,此处如何加工

楼主(2015-04-02):
如图所示(后面没有退刀槽),在大批量加工的情况下,图中键槽如何加工?(排除电火花加工

网友A:
上插床

网友(点评):
没退刀槽,插床也不行

网友:
这个图设计不是太合理,加工这个槽挺麻烦,用电脉冲不划算

网友B:
设计此图者,纸上谈兵也

网友:
还是叫设计的去改图纸吧。话说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键槽打通不行吗。或者把零件分成两段

网友C:
根据图纸没有工差而且批量大就不是机加工件,应该是粉末冶金件。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或者改图纸,或者拿到牙医那里。

网友:
压铸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图纸没有工差而且批量大就不是机加工件,应该是粉末冶金件。

前辈,此零件毛坯是锻件,然后机加工。公差是我没标,此图仅为示意图。主要想知道图示键槽有无  机加工  可能,若可以,如何加工。

此图是从供应商提供的装配图中截取出来的,对于此键槽的工艺我也十分不解,认为是有问题的,故发帖求教。

网友(点评):
锻件可以直接锻出槽来

网友:
公差光洁度都没有,说明设计者没有仔细思考,还是让他改图纸吧

网友D:
不用电火花怎么干!我这个以前也是没有槽的最后改了。不过还要电火花因为HRC50

网友(点评):
我很想知道φ45直径是什么形状, 还有φ42.6的中孔能车出来吗?

网友(点评):
45就是个普通的圆啊!那个槽就是用白刚刀磨的刀挖的啊!

网友(点评):
暴露公司名称了。

网友(点评):
同问,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很好加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此零件毛坯是锻件,然后机加工。公差是我没标,此图仅为示意图。主要想知道图示键槽有无  机加工   ...

抄的时候得有主见,不要死板地认为是对的,。。

网友F:
这种内孔键槽在组合机床主轴用的很多,一般都是在键槽尾端处钻一个直径大于键槽宽度的工艺孔,此孔可以在插完键槽后堵上也可以不堵。从装配图拆图一定要考虑加工工艺性,装配图很多细节不可能都画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抄的时候得有主见,不要死板地认为是对的,。。

   你挺有意思的,看把你气的,还是先看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电火花怎么干!我这个以前也是没有槽的最后改了。不过还要电火花因为HRC50

加这么大的空刀会降低轴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内孔键槽在组合机床主轴用的很多,一般都是在键槽尾端处钻一个直径大于键槽宽度的工艺孔,此孔可以在插 ...

谢谢,这是个合理的工艺

网友:
这个槽一般都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电火花怎么干!我这个以前也是没有槽的最后改了。不过还要电火花因为HRC50

好强悍的槽啊,感觉设计成花键就更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个合理的工艺

合理!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这么大的空刀会降低轴的强度。

说的也是没有强度了!而且还不好加工!还不如下楼的工艺打个孔即可

网友:
全图无公差。。无粗糙度符号,键槽标注无公差。。可能铸件?或者粉末冶金啊??

网友:
作死,设计大有问题

网友:
有些设计,真是很无语呀!根本不会考虑加工的工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插床

无空刀/插无法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此图者,纸上谈兵也

健槽标准没有8x5的

网友:
图纸上的键槽确实无法加工。修改图纸。

网友:
这个槽的意义何在!

网友:
用电火花做,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电火花巨贵、还太慢

网友:
在槽的位置钻个孔避空也可以

网友:
要么加工艺孔, 要么火花机加工,经常有的

网友:
加工不划算,若要求不高,开模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内孔键槽在组合机床主轴用的很多,一般都是在键槽尾端处钻一个直径大于键槽宽度的工艺孔,此孔可以在插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批量大可以使用模锻加工成毛坯,保证键槽合格就行,然后涨夹孔车外圆,平两端面,最后夹外圆精镗孔。

网友:
可以的,只是精度不知高不高,做的话牛头刨应该可以

网友:
用牛头刨可以,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
没必要这样设计的呀,打通就挺好

网友:
考虑角度铣头铣出来,

网友:
键槽处钻孔 我见过这种零件

网友:
三维打印机

网友:
丫丫丫。。。不能回帖了??

网友G:
没有插床,上车床也很简单

网友:
锻打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插床,上车床也很简单

这怎么车啊,车的话一圈不是都被车了?

网友:
在键槽头上,钻一个工艺孔,就可以插键槽了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插到的后刀面是平的,刀杆的直径小于孔径24,不就可以插到台阶处停下就可以吗?排屑会掉到孔里面。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
作为一个工程师,我看到这个图只能想到,为什么这样做,如果非得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可以开模具生产这个零件。

网友:
不是管材直接加工那就没啥大事了   要求不高的话,压铸 锻造 粉末 都能把这个槽弄出来

网友:
大批量的话,还是铸造成形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图纸没有工差而且批量大就不是机加工件,应该是粉末冶金件。

赞同

网友:
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加工一个工艺孔,在键槽末端

网友:
直接给他改了

网友:
我以前就犯过错,画了个跟这差不多的图纸,公司自制的一个联轴器,导致里面的键槽就是这样。公司工人没办法,切成两断,上线切割,再焊接起来,中途没有跟我沟通过。不得不承认,刚出来那会,对机加工工艺啥都不懂,就是纸上谈兵,不过现在也没有好到哪去!没办法,现在的公司就是这样,本科毕业就直接做设计(车间实习个把月),靠的就是大学的那么一点点理论的东西!

网友:
这样也可以,只是加工不容易实现

网友:
这个做成通槽液没影响的把,可以和他们商量改图纸
不能改图纸的话可以1、把63总长分2段做,42一段,做通槽,21一段,焊接,磨内外圆。只要焊接质量保证好,没什么问题。
                           2、直接把键槽做通,然后加工一截堵头进去,焊接,磨内圆
1的好处是加工方便,缺点是分成两段做可能客户会有意见(其实完全没影响的)
2的好处是整个接头还是整体,单独补一段多出来的键槽,那是非工作段,而且受力不明显,这么做客户也没法挑刺。缺点是要做那节堵头,浪费工时没有1方便。

PS:随便用哪种,只要磨过之后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你只要不自己说是怎么加工的估计他们也不会问

网友:
我觉得钻工艺孔比较好,然后再堵上。

网友:
铣一下再插可以吗

网友:
只能说设计者不考虑工艺性。。。。。。。。。。。

网友:
没有标注尺寸公差 压铸件是否满意

网友:
学习中,不知道怎么加工合适

网友:
我当年看到一个同样的东西,里面槽是键槽,我说干不了,不合理。我们一个年龄首大点工艺硬说能干,最后他用电火花硬干了一件样品,基本合格。量产不敢干了,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就无法保证。(键槽宽大约5道公差)。
楼主的这个没公差,建议精密铸造算了!

网友:
解决不了的就用3D打印机,哈哈~

网友:
该图纸把,不太好加工

网友:
我知道只能用电火花

网友:
量大的话铸件可以,表面粗糙度估计不达标

网友:
冷墩机直接做出来

网友:
在上面打个孔就相当于退刀槽了,不过得看工件外表面是干上面用的,如果的装轴承的那就没多大影响了

网友:
电脉冲吧

网友:
这图不合理

网友(2019-11-13):
有一种钻方孔的钻头

网友:
这图不适合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