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重心怎么找

楼主(2015-04-02):
CATIA装配模型由于没找好原点,现在重心没法找,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就是说我现在该怎么找我现在模型的原点位置5 s  ?! w1 F- a5 b# M

网友:
我之前一直用,现在好久不用忘记了,CATIA有一个专门标注模型重心的指令,在模型的重心位置显示一个点。步骤你百度吧,快两年了记不清了。

网友:
首先进入装配设计模块,然后赋予模型材质,测量工具栏里的测量惯性命令就是了。

楼主:
得把装配体中所有的零件都赋予模型材质吗

网友(2015-05-18):
有个专门的命令啊,测量惯性的命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