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w的问题,这个为啥展不开呢?

楼主(2015-04-02):
这个OK

也是OK

这个是为啥就展不开了呢

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两边同时存在,怎么就展不开了呢

我是sw2010,公司电脑破没办法。
希望大哥大姐们告诉我,这不是版本bug。。

网友:
文件发来,我试试吧

网友(点评):
看下十楼呢,公司文件加密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可能是折弯系数不合理~~

网友:
是不是展开后同侧的两边干涉了,所以报错

网友(点评):
展开后两边怎么可能干涉呢。文件在十楼,大哥看下呢

网友:
完全正常

网友(点评):
有时间的话,看看十楼呢

网友:
改下折弯R角和工艺口试试

网友:
我猜测绘制的折弯圆角过小

网友(点评):
你是说哪一步的,折弯那步还是边线法兰那步?

楼主:
公司文件加密了,就不上传了,只有这五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文件加密了,就不上传了,只有这五部

我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展不开,而是你基本发蓝的草图上的卸放槽没处理好。

网友:
估计是法兰槽没打要求,展开干涉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么?
一放假我也没空看
我猜应该是绘制的折弯那步的折弯半径过小。
你选的使用默认的折弯半径,默认猜1mm,我觉得至少3mm吧,因为你的板厚是3mm。
有个坛友说的释放槽过小。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避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