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塑料游星轮加工好多毛刺~

楼主(2015-04-02):
一批0.6MM PEEK塑料(硬,韧性好) 加工成游星轮,
用加工环氧板的机器加工,
出来的效果周围都是毛刺。

假如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换用哪类的刀片?以及机器速度要怎么调呢?

大神请解决啊~~~

它就长这么个样~~~~

网友:
毛刺?简单的处理方法我这里有。绝对管用。用同样材料做垫片。加工结束毛刺翻到垫片上,工件上就没有毛刺了。

楼主:
因为这个东西韧性高,所以加工好了毛刺手工一刮 公差就变了。

楼主:
还有个齿轮牙更小,都是毛毛。

网友:
加一把小的定位钻,做个C0.02的倒角就没毛刺了。刀具要锋利,

网友(2020-12-10):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