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密封垫,那个卡扣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4-02):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密封垫,那个卡扣叫什么名字,在网上怎样可以查到啊,,,跪求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气封

网友:
直接找卖密封圈的厂家问问可能就知道了,

网友:
找到了  不锈钢管道连接专用卡箍连接件(接头+盲板+卡箍+密封圈)

网友:
这是通盖的,楼主需要的应该就是这种

网友A:
那个密封圈应该类似于“星型”密封圈,应该是聚氨酯材料。
那两个管件挡边侧面是不是有斜度的,两片合在一起,调节丝杆是不是利用斜面越压越紧?

网友:
KF法兰和ISO法兰和这类似

网友B:
硅橡胶密封垫、卡箍。

网友(点评):
说得对,从密封圈的颜色可以判断。另外,这种管道应该是使用于食品或医药行业,虽然聚氨酯材料也有医用级别的,不过性价比远不如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密封圈应该类似于“星型”密封圈,应该是聚氨酯材料。
那两个管件挡边侧面是不是有斜度的,两片合在一 ...

说得对,就是有一定的斜度,这些斜度设计时有标准吗?

网友C:
这个叫快接,做管的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橡胶密封垫、卡箍。

请问这有没有什么标准啊,怎么选型

网友(点评):
适用压力:<3Mpa 适用温度:-70-2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快接,做管的店都有

有标准吗

网友:
我们叫“快装卡箍”,"快卡片",也有供应商叫“重型卡箍”。

网友:
硅橡胶卡箍

网友:
这标准都是按管子的,尺寸

网友:
应该是标准件 网店的尺寸都是根据标准件来的

网友(2015-06-01):
这是制药行业采用的卫生级管道连接方式,有ISO和ASME两种标准,那个垫片主要有硅胶、聚四氟乙烯和三元乙丙等符合药用的材质,网上一搜就有了。

网友:
卡箍密封圈    我生产过 四氟材料的    这种  密封圈    规格很多

网友:
卡扣叫卡箍

网友(2015-08-21):
第一张不知道,第二张在机封中的话应该叫锁紧圈

网友(2025-05-29):
这个是DIN32676 和ISO 2852标准的卡扣式的密封,有三种形式,这个是其中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