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的卧式机床比龙门型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5-04-0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2NDAwNjA0.html

和龙门式五轴相比优势呢 大家讨论下。

网友A:
封闭的箱体,刚度比龙门式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闭的箱体,刚度比龙门式更高。

我看出来的就是排屑性好,觉得那个双丝杠升降工作台好复杂,成本高的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出来的就是排屑性好,觉得那个双丝杠升降工作台好复杂,成本高的可怕

我觉得双丝杠只是起到翻转作用,像油缸一样,翻到位后应该还有另外的定位机构保证精度。当然排屑性能好也是一个突出的优点。

网友:
这加工的是铝件吧,重型切削呢。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工件固定,刀具移动加工。无非就是一个是立式和卧式的区别

网友:
小弟觉得两个在长度上都可以利用导轨无线延长,但是在高度与宽度上龙门的优势要比卧式的要强一些。试想一下如果要加工一个一米多的深槽,龙门是往下伸缩,而卧式的是需要横向伸缩。还有如果要加工一个宽度在8米的平面,龙门比卧式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尤其是重切削的时候。以上为小弟的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望各位大师指正!

网友:
济二的翻板卧式加工中心APM2040 就是这种结构,比龙门多了双丝杠驱动技术、高精度翻板定位夹紧技术,听说是用于航空行业加工大且薄的零件,排屑好。
跟五轴龙门比,加工能力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点评):
层主见多识广,佩服。

网友:
   发现个问题,B轴转动没极限,而一般的龙门是有极限的+220 ,-220,我感觉在加工上没有任何优点,另外排屑不一定比立式的好,但封闭性好点,便于下屑的清扫
  缺点不好观察工件,限制人工操作,不能随时观察刀具的损耗,当然如果是,规范大批量毛坯工件倒是可以
  不知道10米以上龙门是不是也能变卧式的,呵呵,30吨的工件加上工作台,怎么支撑起来?多大功率?
  还有怎么找正,轮表,打表,垫片,怎么2次装夹修正,太不灵活了,真当机械是死的了,所有的工件,都是边干,边在变的,就看变的多少,理想化的加工,需要全方位的进步,包括,刀具,夹具,材料,切削液,机床刚性,功率检查,激光检测,机械手,没这些的工厂,买机床还是灵活点的好,要不就是在拿国家钱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