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测出不同长度方管的长度

楼主(2015-04-02):
40cm到2500cm的方管,我自己想的利用电子测身高的原理上方一接触就可以算出长度,但是误差太大,能搞个装置方管一放上去就得出长度数据并储存起来吗,要是技术难度不大,最好一次性能搞定60跟,单然要是实在不行一根跟的放也行。跪求大神指点。最后声明误差2毫米之内

网友:
先弱弱地问问可以吗?

什么情况下,会有这么多种相差极大的材料混在一起?公差要求还这么高?

网友:
一次测量多根应该很困难,一根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要求量程大,精度高

网友:
我记得有一种红外线测量的  靠物体遮挡红外线产生阴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