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这种结构,但以前没用过,心里没底

楼主(2015-04-02):
图所示,以前我用同步带or丝杆。环境所限,我想用这种结构以前没用过,心里没底。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小蜜蜂数控割板机

网友B:
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小蜜蜂数控割板机

谢谢,从这图上看是可以的。

网友C:
本人在三轴机械手上设计过这种结构,方案可行,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的

你可以想成上面带一个气动夹爪,焊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在三轴机械手上设计过这种结构,方案可行,没问题的

谢谢,心里有点底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我见过一种结构,跟这种类似,只不过是齿条动,电机定。

网友D:
没有问题的。这种结构太多了。

网友(点评):
这家伙做的方案和我前几天问您的问题居然一样。

网友E:
加上配重较好

网友F:
加上配重,有利于电机

网友:
方案没问题,主要电机位置需要微调

网友:
还是觉得电机不要直连齿轮

网友:
没问题的,大胆的去做吧

网友:
看图你的电机安装的板子上还要装东西吧,建议你计算好重量,看看伺服是不是能锁住,是不是要加电磁刹车或者加配重。或者我想太多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结构没问题,做好齿轮与齿条的间隙调整量的空间就OK了。

网友:
15楼说的对,看你的移动速度,重量,电机扭矩

网友:
这个不能自锁吧?断电时会掉下来?

网友(点评):
配个带刹车的电机就好了

网友:
桁架机械手上的移动很多都是这种结构,不过速度太快的话小心扯到线

网友:
没有问题,很多了

网友:
结构没问题,但要计算惯量,能不能停下来,当心撞车。电机最好带刹车,不差钱就伺服

网友:
直角坐标机械手不都这么用的吗

网友:
MISUMI上有一样的结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大胆用,冶金上常用的结构。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G:
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可否直接用直线推杆电机?有交直流的

网友H:
需要加个减速机,且电机要带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可否直接用直线推杆电机?有交直流的

我这环境是露天,我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加个减速机,且电机要带抱闸

noted, thanks.

网友G:
因为你这个是上下垂直运动,有没有考虑偏载的问题?个人觉得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这个是上下垂直运动,有没有考虑偏载的问题?

现在只是画出结构,没有往深里想。你说的偏载是哪里?谢谢。

网友G:
我也不太在行,只是个人看法而已,一个你电机不分中,二个你电机垂直装在导轨板侧面自然产生偏重,上下运动时电机会产生大的抖动,加重偏载

网友(点评):
完全没必要~~

网友:
可以的 非常好的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太在行,只是个人看法而已,一个你电机不分中,二个你电机垂直装在导轨板侧面自然产生偏重,上下运动时电 ...

那我把电机调整到两导轨中间。谢谢@害怕伏枥

网友:
这种结构也很常用啊

网友:
选用自锁减速机

网友:
这东西没有断电制动会从高处落下来的

网友I:
这种结构没问题啊,可以用的,THK 好像有种导轨侧面带齿的,连齿条都省掉了。

网友:
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噪音怎么样?

网友:
我也觉得加配重的好

网友:
没问题,工地上的升降笼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成熟的机构,没什么好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结构没问题啊,可以用的,THK 好像有种导轨侧面带齿的,连齿条都省掉了。

是的,THK有这种。

网友:
可以的,原理通,结构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上配重较好

为啥要加配重?如何加?

网友J:
单从结构而言,没有问题。像这样垂直移动的构件,加配重是一般的做法。
不过楼主在31楼说“我这环境是露天”。
露天用的机构,尺寸怕是不会太小,具体数值楼主可以说一说吗。
使用环境难以防尘、为什麽用直线导轨?要求的精度还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从结构而言,没有问题。像这样垂直移动的构件,加配重是一般的做法。
不过楼主在31楼说“我这环境是露天 ...

谢谢,老师这晚回帖。下面跟它连接的部件还没设计出来,因为一些条件不清,我还要跟客户聊。我是想导轨用精度低的,带刮片的,整体精度不高我想大约正负2-3mm,我也想过用链。

网友(点评):
精度正负2-3毫米的话,有大把的方法可用,不该用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好的,我换其他的方式。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丝杆呢

网友:
结构没问题。注意重心。可能要考虑配重问题

网友:
露天的为什么不考虑下吊车的原理呢?

网友:
垂直运动要记得motor要带煞车.

网友K:
可不可以用滚珠丝杠加伺服电机

网友: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
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不可以用滚珠丝杠加伺服电机

同意上述。
滚珠丝杆移动精度相当高,0.05mm没问题。配合伺服电机。

网友:
结构 没有问题 ,但是 电机如果是伺服要有减速机,还要带刹车。载台上的负载不可悬出太多,同时,齿轮齿条的模数要计算好不然寿命不能保证

网友:
q我常用此机构

网友:
按图上的  应该没问题!做好润滑

网友:
一般加个减速机吧

网友:
可以用,前面很多回复都说的清楚,齿轮齿条间隙可调,加配重,加自锁,单纯的电机刹车在断电状况下不如自锁。

网友:
本人设计过这种结构,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上配重较好

这个和我想一样,主要是上下垂直远动,电机的负荷比较大,这个要考虑电机扭矩。

网友L:
齿轮最好带浮动结构

网友:
可以使用,这也是典型滑台结构,经常用的。

网友:
看过很多机械设备是这样结构,例如等离子切割机z轴上下移动

网友:
1:咬合齿中线与搬送块中线在一线会不会更佳;
2:如果搬送块过重,最好换成两侧同步带,在加上配重块。

网友M:
本身没什么问题是可以用的,但是注意导轨和滑块和齿条要做定位面。不然容易卡死,影响寿命。

网友:
这种结构很常见了,成熟结构

网友:
呵呵,个人觉得采用链条传动更好,不知道你这里对精度要求怎么样,我觉得你的结构没问题,主要是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必须采用齿轮齿条的方式做,这个成本高,结构复杂,如果是对精度或者其它有特殊要求的话倒也没什么,主要看你是怎么应用这个设计的。

网友:
精度要求高了齿轮间隙可能会导致定位不准吧

网友:
这种结构已经有实用的先例了,放心用好了

网友:
米思米设计书上线性系统上有这个例子的,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可行,我用过这种结构,不过是齿条移动,电机固定。工作电脑不能上网,不然截图给你看看

网友:
新来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思

网友:
看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想法,有前途

网友:
这种结构很多见啊  注塑机机械手很多

网友:
用过类似结构,没问题的,注意导轨齿条给靠山,平行度有要求,上下运动电机是否抱闸,最好加个减速机可以对伺服保护

网友:
没用过这种结构,看图示,这个正反运行的时候会有间隙误差的吧?

网友:
看看你主要想干什么,这样有点复杂

网友:
用丝杆吧

网友:
我用过这种结构,安装导轨时要注意加工精度

网友:
方案可行,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上配重,有利于电机

钢丝绳加滑轮

网友:
精度不高吧

网友:
逐条看大家的回复,跟着学习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我见过一种结构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是问题,连公司门口的伸缩门都有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相对丝杆传动,这种方案还是便宜的,只是你不能米思米上的齿条了,那个也贵. 另外除导轨需有一根定位外,齿条也要定位,直线度要好.

网友:
看来实际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
升降运动的话这个还是加配重吧,我们有做过类似的结构,不过是水平运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一个重点是安全,毕竟这个负载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种结果完全没问题,我们公司以前用过好多

网友:
可行,展会上有,估计精度不高、

网友:
你这个的加减速电机

网友:
直接用液压缸或气缸是不是也可以呢?例如那些上下料机械手。

网友:
这种机构很正常没问题

网友:
海洋石油平台的起降,有这种齿条式的

网友:
这个机构有个承重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上配重较好

网友:
上下垂直远动一定考虑配重,可考虑平衡缸或者向上的拉力。不要让电机承担运动部分的额外负荷。

网友:
移动模块在页面里外方向怎么约束?

网友:
速度太快,直接飞出去了

网友:
电机一般情况下是固定在架子上的,跟着滑台一起滑动不是太好

网友:
这么用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不好。安装调试麻烦,增加了电机负载

网友:
要配减速机啦,n=2,30T,电机一周=2x3.14x30T=188.4相当螺距为188.4的丝杠啦

网友N:
齿轮齿条很经典的应用啊,
不过竖直运动,而且对精度要求高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加配重

网友:
这电机会发生偏载么

网友:
负载和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在三轴机械手上设计过这种结构,方案可行,没问题的

你们已做三坐标机器人?

网友:
这种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距离短,空间小的话,我建议是采用直线导轨配螺杆传动要好些。那样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精确度也好。电机的功率也相对小。制动效果也会好的多。

网友:
这能有什么问题?很常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小蜜蜂数控割板机

大赞,正解,正点!!标准的齿轮齿条结构应用!!

网友:
以前一个朋友做过,建议以下点
1,固定导轨的钢板要厚,避免受负载力变形。
2,固定导轨那面要上磨床磨平,导轨定位孔要保证精度,双导轨4滑块非常容易卡死,如果精度做不到,调校很蛋疼。
3,齿条固定也有精度要求,最好设计成可微调。
总之,这个机构难在精度。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米思米上有类似的案例。可以用

网友:
结构没问题,导轨长了注意平行度,容易卡死

网友:
没有问题,好多长驱动的都是这个结构,齿轮和齿条间间隙调整要设计好,我们都 是用偏心套调整间隙,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O:
没问题的,我们厂也有这种结构,还过你最好加个配重

网友:
楼上很多说加配重是对的,我刚毕业时就设计过一个很类似的,实际使用时因为电机和板很重,很危险容易掉下来,并且不好调节。当时啥也不懂就做了

网友:
这种结构我在机械臂上见过,齿条固定,齿轮和电机动,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没有问题,这个有见过!

网友:
看看你们公司大门或许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只看结构是没问题,你需要考虑下电机的输出和你省去的负载

网友:
结构是没有问题,不过成本蛮高的,步进电机现在其实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2015-07-01):
我之前也做了差不多的结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P:
减速机,电机带刹车,配重,3样做好没问题。

网友:
机构没问题,但滑动部件的材料要选好。

网友:
可行的,见过这种案例

网友:
齿轮齿条的精度肯定不如丝杠,但是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齿轮最好带浮动结构

大侠能不能讲下齿轮如何做成浮动的。希望不吝指点。

网友:
电机定较好

网友:
这种结构太多了

网友:
这种结构是没问题!

网友:
这种机构很常见,不过电机最好是带有刹车的。

网友:
单买丝杆,另外一面如何卡紧的?

网友:
特别经典的结构

网友:
机床普车快走刀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Q:
电机端要加减速机的,而且电机和齿轮的整体结构和齿条啮合的方式采用弹性的,放置齿条有变形的时候机构会卡死,

网友:
结构没有问题,齿轮齿条的间隙,这样做不天好调整吧。

网友:
我用过很多次了,呵呵,可以用!

网友:
个人认为不合理,好像是整个重量都压在了齿轮和齿条啮合的齿上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misumi上有相同结构

网友R:
加上两条上拉拉簧

网友:
记得带刹车

网友(2015-08-10):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的。这种结构太多了。

请问这个结构和丝杠、电机结构各有什么利弊

网友:
好像雕刻机就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本身没什么问题是可以用的,但是注意导轨和滑块和齿条要做定位面。不然容易卡死,影响寿命。

请问大师说的正面定位是啥意思啊?怎么定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齿轮齿条很经典的应用啊,
不过竖直运动,而且对精度要求高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加配重

请问配重要怎么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问题的,我们厂也有这种结构,还过你最好加个配重

请问配重要怎么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减速机,电机带刹车,配重,3样做好没问题。

请问为何要加减速机,配重啊?怎么加配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加上两条上拉拉簧

为何要加上拉拉簧?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机端要加减速机的,而且电机和齿轮的整体结构和齿条啮合的方式采用弹性的,放置齿条有变形的时候机构会卡 ...

请问是什么样的弹性结构啊?

网友:
我们单位的直角坐标机械手大都采用这种方式,放心吧。

网友:
这种结构可行的

网友:
如果承重比较打可以加个配重

网友:
和我想做的那个有点像,但是我想做手动的,同轴手轮的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

网友:
信你,大侠

网友:
速度快不,用不用考虑润滑

网友:
电机掉电后,会不会自己下滑

网友:
没问题,经常用这种结构,注意两点,齿轮齿条间隙可调,电机用抱闸的,就可以了,挺好用的,还有计算下电机轴的轴向力,不超过许用轴向力就行!so easy,不是吗?

网友:
做过水平的,你只垂直的,要考虑的细节比较多,多注意

网友(点评):
龙门移动镗铣床用的就是这样结构,水平放置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负载荷速度,不建议用电机直连,点粥磨损快,

网友:
使用效果不超符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方案应该可行。

网友:
这机构很正常,没说清具体工况。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方案没问题,见过很多这种结构。不过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适不适用,要看你的具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