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破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04-03):
这是锅炉上的一台一次风机的液力偶合器。图中的靠背轮与电机用销相连。前天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觉得有可能是振动什么的导致同轴度偏差太大造成的。因为是凌晨发生的,所以发生事故前风机运行情况是什么样的也不清楚。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在等大侠指导学习,不过我们以前公司用的这种设计中销子都是柔性的东西,比如说塑料,不是刚性连接的,坐等答案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尼龙销长时间和联轴器对着干,也有可能出现图片这样的情况,尼龙销估计有点短

网友:
没看到断裂的尼龙棒。是不是尼龙棒磨损与孔配合间隙大了,造成扭断的?

网友:
前年在佛山做过这个零件  还有白色的塑料插销

网友:
  销和孔存在间隙,扭力加磨损;背轮厚度和销加强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