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小流量脉动抑制元件

楼主(2015-04-03):
问题的提出:
小流量多头泵供油的恒流静压系统,由于存在脉动,使油膜厚度在0.001-0.003之间变化,频率900Hz左右,流量120mL/min,压力20bar以下。
要求元件或装置,满足频率范围300-1500之间可调,流量小于400mL/min可调。

网友:
双极电机可否?

网友(点评):
极数比4/2可以,不知道有什么品牌的。

网友(点评):
8/4也可以

网友:
双速电动机早有标准系列。
老标准是YD系列,同步转速3000/1500,功率550W的用80机座的就可以。
当然可以远程控制,一个转换开关而已。
楼主还欠我一条黄鹤楼香烟,这次给顿酒喝就行了。

网友(点评):
老先生给个地址,这是很容易的事!

网友A:
楼主要的可能是三相双速异步电动机,速度跟其绕组的级数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可能是三相双速异步电动机,速度跟其绕组的级数有关系

对了你说的机械变速不太理解,他的工作原理是由三角形接法转变为双星型接法,绕组有串联变成并联,控制速度,,,所以用个继电器,接触线圈就行了

楼主:
楼上各位好!电机的问题解决了。我把求助问题改成如题。

网友:
这个贴怎么啦?网站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脑有问题?还是楼主玩无纸化或回收再利用走火入魔啦?

网友(点评):
回收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