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码垛机或机器人的兄弟帮忙看看

楼主(2015-04-03):
最近想自己搞一个类似码垛机械手的设备。网上下载了一个图,老感觉腰部回转结构有问题,感觉旋转电机输入后减速机输出结构有点问题。各位大侠可否指点一二?在此不甚感激.

网友:
应该是输出连接底座上的一块挠性板。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啊,只是你的正常思维受限了,你是不是觉得应该电机减速机那一块应该反过来装就没问题啊?这样走线不太好,你反过一装会更好些.

补充内容 (2015-4-3 16:37):
是的电机是在转,所以说走线不好走,我们做的是电机在下,减速机在上,没有用联轴器,都是电机跟减速机直连的.

网友(点评):
你不感觉腰部回转电机旋转后,经过RV减速机外壳输出又被连接到空心套上去了?这样电机不是也在转动吗?

网友(点评):
旋转支撑轴承处上面连接可选择的连杆部分,但是减速机和电机都是靠旋转支撑轴承上部分连接,怎么看都不对啊。兄台 。

网友:
弄个动画看看

网友A:
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理解,不过看起来很不专业。为什么要用联轴器呢?

网友(点评):
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看不懂,高人能不解释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理解,不过看起来很不专业。为什么要用联轴器呢?

有没有更详细的图说明。上面的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图说明。上面的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2015-11-17):
减速比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