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转的伺服电机,只用1500转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5-04-03):
3000转的伺服电机,只用1500转是什么效果,像带减速机那样扭矩放大吗?
其他转动惯量,功率满足的情况下。

容许转动惯量是怎么来的,看过一些选型资料,貌似都是转子转动惯量乘以15,有些乘以20,就是容许转动惯量,这个怎么来的。

我知道了,谢谢,不用回了

网友:
自己知道了就自己回复一下嘛

网友: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哦:I=BLv,F=BIL;B是磁感应强度,L是有效切割长度,v是切割速度,v=wr,转速降低,力也成比例缩小~~~所以速度降低,输出转矩也缩小~~欢迎指正

网友:
伺服电机力矩恒定,转速1500,功率一半

网友:
转速1500,功率一半

网友:
这个我了解过,转矩不会随着转速改变而改变的

网友:
伺服电机转速是由发送脉冲的的频率决定的,跟转矩没有关系,转矩的大小是电机的电流决定的,不过转速低了振动的会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