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何加工这种圆孔

楼主(2015-04-03):
厚度5MM-12MM之间,通孔形状是不完全的圆形...

网友:
线切割/冲压

网友:
直接冲压最快!但是精度不够 !线切割也行

楼主:
看来是必须要线割了

网友:
线切割,扩孔

网友:
特制拉刀?

网友A:
插,刨,钳工,激光,水刀,线切,电火花,拉床,推床,冲压,粉末,3D,挤压

网友(点评):
那请你告诉我哪种合适?

网友:
看数量和公差要求,,,,如果只为加工出来,,方法很多!最好的方法还需要结合实际需求

网友B:
这种防呆设计应该应用的挺比较广的吧,不应该成为难题

网友:
上线切割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刨,钳工,激光,水刀,线切,电火花,拉床,推床,冲压,粉末,3D,挤压

网友:
现在激光割价格超便宜了,一米才8块

网友C:
你应该提供数量 以及重要的是公差   这样的件公差要求不大的话有十几种加工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提供数量 以及重要的是公差   这样的件公差要求不大的话有十几种加工方法呢

用在不旋转气缸上的,量还是有一点的,看气缸的销量,大侠能列举几种方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防呆设计应该应用的挺比较广的吧,不应该成为难题

不是防呆的,不旋转气缸用的

网友:
几十件上百件线切割,几千几万冷镦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