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国家对于圆弧系列有没有规定?

楼主(2015-04-03):
我在设计一个八段弧连成的异型孔,求问国家对于圆弧半径有没有规定圆弧系列,像角度系列等等。相应的孔的直径系列也可以,哪里可以查到呢?
) s* `7 X; K( x' C/ s机械设计手册上那个标准尺寸可不可以拿来用?R10 R20 R40 有什么区别 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
请问一个八段弧连成的异型孔,是个什么样子,国家为什么要对这种孔有标准,是通孔还是盲孔,如果是盲孔,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加工出这种所谓“孔”的结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