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头上面镀铜

楼主(2015-04-03):
谁知道在石头上面如何镀铜,需要哪些液体和机器

网友A:
电镀(Electroplating)就是利用电解原理在某些金属表面上镀上一薄层其它金属或合金的过程,是利用电解作用使金属或其它材料制件的表面附着一层金属膜的工艺从而起到防止金属氧化(如锈蚀),提高耐磨性、导电性、反光性、抗腐蚀性(硫酸铜等)及增进美观等作用。电镀时,镀层金属或其他不溶性材料做阳极,待镀的工件做阴极,镀层金属的阳离子在待镀工件表面被还原形成镀层。
石头有导电性能吗

网友(点评):
大侠,我知道有在塑料上面镀铜的,当然量产还是问题,当时找哈工大做的。

网友(点评):
和塑料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直接镀是不可能的。
但不能绝对说不行。你可以采用喷吐、粘接或者其他方式在石头上附着上金属底层然后再镀。
可以参考一些塑料表面装饰铬的工艺

网友:
气相沉积法应该可以做到的

带涂层陶瓷刀片就是这样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Electroplating)就是利用电解原理在某些金属表面上镀上一薄层其它金属或合金的过程,是利用电解作用使 ...

听讲是用一个镀缸通上电,里面要放好多液体有硫酸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镀是不可能的。
但不能绝对说不行。你可以采用喷吐、粘接或者其他方式在石头上附着上金属底层然后再镀 ...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眼镜片镀膜,知道吗??真空镀膜机,蒸发OR电子枪打上去。

网友:
可以采用热喷涂的方法在表面附着一层铜或者铜合金

也可以采用在表面浸涂导电凝胶,然后使用类似塑胶电镀的方法来通过电镀的方法获得镀铜层,少量的热喷涂比较简单,也找得到厂商制作
大量的可以开发电镀工艺,应该会有电镀厂家愿意配合,不过一般这一类奇奇怪怪的电镀工艺,还是在广东多,其他地方会很少

网友:
常用方式 1首先存铜工艺若干关键2存上铜以后就好办了然后就是镀铜了 说起来只有二步  但真正能全套自己操作出来 你就算 电镀师付了

网友:
这还没有看到过

网友(2015-07-21):
石头表面电镀比植物表面电镀简单多了,你要镀什么拿东西来,镀金镀银都可以

网友:
非金属材料如塑料、陶瓷、玻璃、石膏、木材等进行电镀前,应进行表面处理,使镀件具有良好的表面状态和导电性。
其工艺流程包括:(1)机械粗化,一般采用喷砂处理,以增加镀层与基体的接触面积,提高结合强度;(2)化学除油;(3)化学粗化,进一步提高机械粗化的效果;(4)敏化和活化,敏化使非金属表面吸附一层易氧化的物质(如SnCl2),以便在活化处理时把起催化作用的金属如钯还原成胶粒状态;(5)在催化金属作用下进行化学镀铜或化学镀镍,然后再进行常规电镀。

网友:
水果都能镀上,石头, 土坷垃都行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