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系列有没有什么标准尺寸的规定?

楼主(2015-04-03):
我在设计一个八段弧连成的异型孔,求问国家对于圆弧半径有没有规定圆弧系列,像角度系列等等。相应的孔的直径系列也可以,哪里可以查到呢?
机械设计手册上那个标准尺寸可不可以拿来用?R10 R20 R40 有什么区别 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A:
怎么方便使用&怎么方便加工

网友B:
没有标准,自己设计的就是准标,只要结构OK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准,自己设计的就是准标,只要结构OK就好

加工的话用数铣怎样都可以吧,设计时需不需要按优先数系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方便使用&怎么方便加工

打算就用数铣加工,这样的话好像多大都可以做到。就像问问看看对于圆弧是否有像角度、锥度一样的国家规定的标准尺寸。可是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的话用数铣怎样都可以吧,设计时需不需要按优先数系来?

取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