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垂直升降怎么设计

楼主(2015-04-03):
帮忙看一下就是这个垂直升降怎么进行设计啊

网友A:
丝杠可以吗

网友:
估计精度要求高。。。。

网友:
丝杠+平衡缸吧

网友:
需要用伺服电机

网友:
丝杆+导杆

网友:
这不是三轴运用吗

网友B:
图上明显是用同步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可以吗

丝杠不够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明显是用同步带嘛~

那同步带是怎么和电机相连啊,怎么设计啊

网友(点评):
三轴机械手上的结构很多都是这种,自己多查查三轴机械手的结构~~

网友:
这个现成的,气动手册查看一下就可以

网友:
气杆,就像汽车起重的那种

网友:
直线导轨加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