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软管的型号

楼主(2015-04-03):
软管上型号指的是什么意思,602是什么

网友:
液压胶管 602-2502-21MPa Q /(HG4)
其中602-2502代表的是液压胶管的一个系列号,这个系列号的主要尺寸特性如下所示:

602系列   钢丝编织液压胶管
结构:胶管由内胶层、钢丝编织层和外胶层组成。
应用:适用于煤矿液压支架、综合采煤机组等液压系统输送矿物油、水基液压油或水。工作温度 -40~+100℃,外观为黑色光面及黑色布纹。
CONSTRUCTION:This hose consists of an inner tube of oil  oil  synthetic rubber. Wire  braids reinforcement ,and an oil and weather resistant synthetic rubber cover.
APPLICATIONS:For delivery of water,mineral oil or water-based hydraulic oil in the hydraulic system of hydraulic fraines,combined cool acttings in coal mine.Working  temperature rangs in within-40~+100℃.Available in black with either corrugated or smooth finish.

这也是我在网络上查询到的资料,虽然不好查询,但是还是能查询到。
有经验了可以直接查手册了。

网络就是大家多互相帮助,在帮助你的前提下,你能否查询出Q /(HG4)这个代表什么含义(我不知道)?

网友:
执行标准

胶管执行Q/(HG4)TJG1标准,符合MT/T98标准要求。
外观

外表黑色,有光面(602)或布纹(602W).

602结构特性:胶管由耐油的内胶层、一层钢丝编织增强层、耐天候性优良的外胶层组成。

602二层结构特性:胶管由耐油的内胶层、二层高强度钢丝编织增强层、耐天候性优良的外胶层组成。

602三层结构特性:胶管由耐油的内胶层、三层高强度钢丝编织增强层、耐天候性优良的外胶层组成。

网友:
好!虽然经常看软管,还没真查过,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