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如何用机械方式正反转?

楼主(2015-04-03):
电机单项转动,如何连接使轴实现正反转,用机械方式。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先将单向旋转运动变为往复直线引动,再有往复直线运动转变为正反转。

网友:
目前所了解到是龙门刨结构
等大侠介绍其它结构,谢谢先

网友:
离合器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先将单向旋转运动变为往复直线引动,再有往复直线运动转变为正反转。

利用齿轮齿条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但还要有一个换向的四杆机构,可以参考牛头刨

网友:
看下车床啊  就是个离合器

网友:
各方向的转数呢?是周期性的,还是随机性的?多大的轴啊?负载大不大啊?。。。。。。。。。。。。

网友(点评):
是手动换向还是自动换向?

网友:
听说过摩擦压力机么?

网友:
试试皮带l

网友:
这是基础知识,齿轮传动,我记得用奇数个齿轮传动方向改变,偶数个齿轮传动齿轮传动方向不变,可能记反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需要离合器或者做一个可轴向移动的齿轮结构

网友:
三个螺旋伞齿轮,一个离合器

网友:
美明白,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先将单向旋转运动变为往复直线引动,再有往复直线运动转变为正反转。

往复运动

往复运动

往复运动

往复运动

往复运动

网友:
问题有点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