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车床改造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5-04-03):
公司最近接了几台仪表车床改造,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个自动上下料的装置,我就是想请教一下,怎么把自动下料的控制程序和线路加在原来的数控系统里(数控系统是广数928的),小弟刚接触电气这块,还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我是负责机械结构这一块的,没有对系统电气具体实施过,但和电气工程师合作过,举个小例子,且参考一下吧
首先是分解动作,既然是自动下料,那分析一下具体动作,料斗伸出---等待切断-----收回---传输带转动
然后是节点控制,料斗伸出需要M代码控制
                        料斗收回需要M代码控制
                        传输带转动需要M代码控制
                        传输带转动需要M代码控制
那就是需要4个M代码了

写梯形图

修改系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负责机械结构这一块的,没有对系统电气具体实施过,但和电气工程师合作过,举个小例子,且参考一下吧
 ...

谢谢大侠,但是我还有几点疑问    1  比如我要用气缸上料,肯定要用的气阀,和限位开关,这些线,是接在哪里,是不是接在数控系统后面的端口上,可是那么多点,怎么分清那根线接那个端子上呢?   2  写梯形图,怎么导入到数控系统里呢?

网友A:
具体的接线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你,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知道,控制线绝对不会直接接在端口上,应该是和继电器相接吧,系统发指令,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动作元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接线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你,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知道,控制线绝对不会直接接在端口上,应该是和继电器 ...

哦  哦  谢谢!

网友:
广数928T系列的M口根本就不够用,因它是一种极低端的产品,不信你试试看.

通用外圆磨床电器控制原理图(气压).d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