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的重心如何计算

楼主(2015-04-03):
从事装载机设计一年有余,用的是catia软件,但最近听身边的高手说这软件测的装载机重心不准,瞬间迷茫了,装载机的重心该怎么求5 w5 R( z7 h8 u2 w( g

网友:
一般设计阶段的重心是估算的。也是一部分通过三维模型测量得到,另一部分通过计算,估算得到。最后加起来就能计算重心位置了。

楼主:
哥,能不能解释的详细一些

网友:
可以通过测量  然后算出来啊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步骤

楼主:
我用的是CATIA,但是测出的重心不是很准,还是说我测量的方法不对啊

楼主:
在软件里建一个坐标系?如何做到啊,我在CATIA中也尝试了很多次,都没什么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