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角度传感器和显示器成套装配

楼主(2015-04-04):
我们做的一个防滑试验设备,有一个旋转轴,把角度传感器接到旋转轴上面,然后在接一个数字面板显示,这一套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不需要啥精度。

网友:
1w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1W。。我们整套设备也不需要1W啊,我说的是角度传感器带显示角度这套

网友:
数字电位器 360度无停止位 0-5V输出 霍尔传感器

网友A:
编码器+计数器试试?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计数器试试?

千块就可以解决,我是做工业机器人设计制造的,误差可以小于0.09度每圈,具体看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