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LLE 易拉罐彩印机出现白罐,是跳印系统误感印吗?

楼主(2015-04-04):
STOLLE 易拉罐彩印机出现白罐,是跳印系统误感印吗?

跳印/复位系统:进罐电子感应器读出每一个芯轴,确认每一个罐子被套入。当感应器察觉到一个空的芯轴时,它会送一个信号给逻辑单元。逻辑单元随即触发一个电磁阀和相应的的跳印气缸。跳印缸转动跳印凸轮轴上的手指。跳印手指使跳印拨叉转动,带动芯轴臂转动,从而芯轴不被印刷,安全通过印毡轮印刷部分。

Stolle的36心轴8色彩印机,额定速度为2200cpm。

网友A:
没看过这样的机器,楼主有没有这机器工作的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这样的机器,楼主有没有这机器工作的视频啊?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需要仔细看说明书或找厂家吧:

跳印/复位系统的高速逻辑PLC和时序发生器装在彩印机的驱动端。下列的其它部件装在驱动端:
        •有罐传感器——安装芯棒轮上方一点钟方向的框架上。
        •带复位杆的跳印复位组件——安装在九点钟方向。
        •跳印动作杆——安装在两点钟方向的芯棒总管载板上。
        •电磁阀和气管——连接到高速逻辑PLC,装在芯棒轮子组件里面。
有罐传感器检测每个衬套以确认套上罐子没有。(要么检测钢罐,要么铝罐。)如果传感器检测到芯棒上有罐子,它就向逻辑组件发送一个信号。逻辑组件不会激活电磁阀和相应的跳印动作杆。跳印动作杆收回,使得截断轴保持在印刷位。如果传感器检测不到有罐子,那么便不发送信号。逻辑组件便激发激活电磁阀和相应的跳印动作杆。跳印动作杆伸出,转动相应的拨片和截断轴到收回位置。这样跳印臂便把芯棒臂转向了收回位。于是芯棒以约0.080”(2.032mm)的间隙跳过橡皮布。这一间隙阻止了芯棒的印刷。
        截断轴的拨片经过跳印复位系统的复位杆时跳印的芯棒被复位。拨片把跳印凸轮轴返回印刷位。参照章节——“操作彩印机”获取完整的调整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需要仔细看说明书或找厂家吧:

跳印/复位系统的高速逻辑PLC和时序发生器装在彩印机的驱动端 ...

有问题的铝罐没有印刷,但也没被打出来。
跳印系统前面正常识别,没印。但后面没印的罐没打出来。
在后段缩颈翻边之后才被影像检测出来。
有一彩印漏到后段的白罐,罐口无上光,罐底有上光?
请指教。

网友:
楼主:你好
白灌没有被印刷说明前面的感应器已经检查到一个异常,并将此信号传输给后面的印刷环节和踢废环节,这是一个正常的循环。那问题就应该出在感应阶段,它可能感应的不只是空罐,还有质量不合格的罐子,后面的踢废环节正是说明感应器能感应出质量不合格的罐子!如果不考虑质量合格与否,何必会在后面设计一个踢废环节呢?从你后面罐子图片也能看出这一点,罐子确是存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