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板连接为何不全用螺栓,而是螺栓和销配合使用?(有图)

楼主(2015-04-04):
如图,小气缸升降手指气缸。
1.为什么四个都不用螺栓,内侧用的是销?
2.外侧为什么不用普通的内六角螺栓,而是图中使用的是轴肩螺栓?

网友A:
销可以定位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可以定位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四个螺纹孔,而是2螺纹孔+2销控?怕过定位?用的弹性圆柱销?

网友B:
一般需要定位的连接或者连接紧固的都是 螺栓加销子。一般情况下用普通内六角螺栓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用轴肩螺栓。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需要定位的连接或者连接紧固的都是 螺栓加销子。一般情况下用普通内六角螺栓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用轴肩 ...

好评

网友:
可能是考虑安装方便吧!在竖直方向手,单纯的用螺钉的话不好调节位置;
楼主这里的手指气缸上下部分应该有导轨,你考虑的应该是怕升降气缸带动时,产生别劲,所以加了销钉,升降气缸那里看样子也是刚性约束,以此来保证导轨运行时不别劲;不过楼主搞的有点复杂了,升降气缸那里完全可以用柔性连接或者直接加个浮动接头,这样后面的销钉也不要了!
楼主最好来个全局的图,这个图有点局限,如果空间等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不要用这种结构,有点复杂啦!可以用把手指气缸直接安装在双联气缸(或者带导杆气缸、气动滑台)上,这样看楼主对精度要求啦!
楼主给的信息有点少,只能分析这么点,仅供参考

定位准确,固定可靠”记住这八个字

网友:
主要考虑精度要求

网友:
螺栓不能用来定位,不能受剪。

网友:
1、此处加销钉是防止使用中两板发生相对移动,提高稳定性;
2、没看出此处是轴肩螺钉,图中没画啊,楼主是怎么看出的?轴肩螺钉不会用在简单锁紧连接的地方,要发挥“轴”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四个螺纹孔,而是2螺纹孔+2销控?怕过定位?用的弹性圆柱销?

螺纹孔定位精度太差,只作压紧,不作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