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成型零件尺寸计算问题

楼主(2015-04-04):
书上有一段话,我不太理解。我觉得型腔磨损使尺寸越来越大,那应该取负公差呀,型芯应该取正公差,为什么书上的和我想的正好相反,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会这样的想法只是自己的想象,木有去实际接触的结果。

有一句话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说的就是楼主目前的情况。

网友:
认真看看,收缩率和加工误差

网友A:
模具成型零件的尺寸计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般的计算方法都是以塑件的平均收缩率作为计算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塑件的实际收缩率是由塑料原料的组份,配方,注射工艺的变化及不稳定性,注射机的类别及稳定性,模具流道系统的设计,等等很多方面共同影响的。
所以,过多的在设计的过程中去考虑所谓的磨损对模具的影响只会对你们这样一些初学的人造成混乱。收缩率的变化实际上比所谓的磨损量要大很多。
对于一些专业化很强的产品或者公司来说,相对稳定的产品的收缩率计算都比较的稳定。
一句话:一般的公司在设计的时候不会,即使有,也很少的去考虑所谓模具磨损对成型零件尺寸的影响作用。
从另外的角度去考虑:由于模具成型零件尺寸的不稳定性,所以,考虑到模具在试模后的可修复性,往往对初次生产的模具会把型腔的尺寸做的小一点,而型芯的尺寸做的大一点。这样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保证模具的可修复性。也就是说,把壁厚设计的比实际要求稍微的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成型零件的尺寸计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般的计算方法都是以塑件的平均收缩率作为计算的基本原则 ...

谢谢您的精彩解答,书本和实际的确有时会出现一些错位,或者说让人把主次因素颠倒了,毕竟未实践过。我会继续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