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臂用到的连接器怎么样的?

楼主(2015-04-04):
新手求问机械手臂用到的连接器怎么样的?

网友:
你说具体点?机械手的快换盘吗?

网友:
表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2016-10-21):
一般都是矩形的,40芯或者64芯  72芯  108芯,这种,动力拖地线

网友A:
什么叫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连接器?

缆线接头,就是链接配电箱控制柜和机器人本体的部件。可快速拔插,方便机械手机器人搬运组装,目前市场上比较知名的像,哈丁,魏德米勒,西霸士,日本广濑,意大利ILME,国内的维恩。个人见解。

网友:
那个是连接器?还有谐波和电机。

网友:
如果是线路,就有几种连接器。4芯到36芯。

网友:
大师自己做的机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