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1和2,分别叫什么

楼主(2015-04-04):
1和2,分别叫什么啊,同时1的原理是怎么把压块拧紧的,谢谢啦

网友A:
2不是写着定位销吗

1就是顶紧螺丝

1的螺纹是在里面的,不是在那个绿色的东西里面,扭到底后把绿色的往前顶

网友(点评):
对于伸手党而言,一切都是可以等到海枯石烂的说。

网友(点评):
嗯,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以后也不回答第一篇就是提问的ID了,纯粹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1是拧在绿色件上的,螺栓顶在本体上后迫使绿色件下面后退上面前进。

网友(点评):
mixin大侠说对了,我错了。忽略掉了绿色东西上面的那个转动轴

网友B:
1叫手拧螺丝,2叫定位销(图上有英文),原理是杠杆啊,螺丝顶住压板的后面,中间是销,前面夹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不是写着定位销吗

1就是顶紧螺丝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叫手拧螺丝,2叫定位销(图上有英文),原理是杠杆啊,螺丝顶住压板的后面,中间是销,前面夹紧啊

谢谢你

网友:
这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但你的图纸上已经表明两样东西的名字,你上网翻译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1叫手拧螺丝,2叫定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