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风扇原理求助

楼主(2015-04-04):
今天usb风扇坏了,拆开也不会修,因为不知其工作原理。望大神赐教,还有图片上写有数字的那个是什么器件,

网友A:
应该是晶闸管(可控硅)。风扇通断的开关,对着数字再买一个换上试试。或者检查下这个期间是不是坏了

网友B:
有糊味吗?线圈烧毁就没办法修拉

网友:
霍尔换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晶闸管(可控硅)。风扇通断的开关,对着数字再买一个换上试试。或者检查下这个期间是不是坏了

又不是交流电,哪里会是晶闸管。
那是个霍尔开关器件,内部带功率管的

网友:
无刷的,,,,,,,,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糊味吗?线圈烧毁就没办法修拉

线圈是好的,没有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是好的,没有烧.

霍尔元件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