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德珂斯tuenkers 八角管哪里可以买到国产的?

楼主(2015-04-05):
想找国产的类似产品,不知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铝型材钻孔?

网友:
气路分流管吗,不行的话可以自己加工下!!!

网友:
咨询铝型材厂家

楼主:
孔是减重孔,这种铝材多是用来做汽车焊装抓手的,听人说国内已有人开发出来,但就是找不到厂家;想请有做设备的人帮忙哪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
这种孔是定位孔,精度还挺高的,好像是热熔钻一类的方法钻出来的,夹具定位用的,迪斯特克也有类似的型材,除了可以直接用定位销钉连接,还可以焊接。

还不知道国内有谁能制造这类型材。

网友:
挤压型材。一个模具几千元,大点的话万把搞定。

网友:
国产目前好像没有吧,这个基本就是汽车行业机器人抓手用的,这个量用的不大,没必要国产,就买德克士算啦!

楼主:
德珂斯的需进口,价格让人不敢恭维

网友:
国内型材做不了的
出个图,看长度开模挤压成型吧,那样才能保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