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器人抓手材质求助?

楼主(2015-04-05):
最近公司想做码垛机器人抓手,看了几个厂家的实物。大概知道材质是铝的。但不知道具体是哪种铝合金的,有没有接触过这类材质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材质的,最重要的是理论数据满足就行!!!

网友:
看你的负载,你的负载能力大,随便搞,我见过用缸的,人家选型搞的大抓手

网友:
如果要焊接,推荐使用6061
如果不需要焊接,推荐使用2A12-T4

如果工件需要保护,夹爪处使用POM、MC尼龙、聚氨酯等

网友:
俺一般都推荐用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