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没有基准的位置度包容要求如何理解

楼主(2015-04-05):
请教,左边的位置度,0.2  M  如何理解
M我知道,是最大实体的意思,我也理解它的含义

没有基准,我以什么为基准

楼主:
怎么发图啊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在图面上没有基准标识,但是隐含着基准,是一种简化的做法。如下图所示:

这张图不是没有基准。是有基准的。三个边缘平面都是基准。这相当于已经默认了的基准。

楼主所说的情况,取决于接下来以后提供的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