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对脉动油源有抑制作用的装置

楼主(2015-04-05):
在给一博士做课题中,得到的一个产品,需要对脉动油源进行抑制。
由于液压泵给油的流体存在脉动,包括振幅和频率。这样,按想法做出了两组装置,测试输出流体的特性,与没有加装时做对比,得到的结果是振幅明显降低,一倍频变化不大,二倍频有增加,其余按杂波算。
这个是在静压中的作用,不知道还有哪些场合可以应用,请大侠们建言。
下一步:数学模型、工厂化制造。

网友:
不好说,不过很大可能是用于心脏起搏器之类的地方。油源可能只是个幌子,看你给他做的装置大小了。

网友:
不是有阻尼器吗?

网友:
精密泵制造商|无脉动超高精度计量泵|内接齿轮泵|摆线泵|旋转叶片泵|磁性泵
http://www.fuji-techno.com.cn/

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听说,里面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加工好,发到日本,再加工,然后装配的。

网友:
在给一博士做课题中? 阁下是代做吗?

网友(点评):
给做实验装置

网友:
类似蓄能器一样的东西,现在有这种设备,管道式的,内部为丁晴橡胶,外壳与丁晴橡胶之间充氮气,利用蓄能器吸震、缓冲原理。

网友(点评):
原理跑不出你说的这个,但结构更简单。

网友:
加装几个蓄能器

网友(点评):
蓄能器用到这里的名称为液压减振器,不同的地方为频率响应及范围。

网友:
1.对脉冲抑制,其实国外这种产品有种翻译叫:消音器;
2.有些泵的脉冲,最大幅值能达到额定压力的1.5倍甚至更多(不同类型的泵幅值不同),这对液压元器件和管道损伤严重;
3.一些结构上比较紧凑的地方,不希望执行元件有较大的颤动(比如飞机上的液压需求)。
ect。。。
其实可以看一下国外的消音器,应用领域和范围,这样才能更好的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