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类似立车的机床加工缺陷

楼主(2015-04-05):
这儿有一台类似于立车的数控加工中心,卡盘在下面,既可以旋转,也可以分度;主轴在上面,可以旋转,可以上下Z向运动,也可以左右X向运动。现在车削端面(零件200直径)时,中间有直径大概0.8左右的小凸台车不掉。检查了卡盘旋转中心与主轴X向(刀是沿X向进给的)零点时的同轴度,只有3丝,还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凸台呢?

补充内容 (2015-4-6 06:59):
1、已经检查了卡盘旋转中心与主轴X轴零点(代表刀具刀尖点)的同轴,只有区区3丝
2、程序编制时已经走到X-2.5的位置

补充内容 (2015-4-6 12:58):
谢谢各位,除了刀尖低于旋转中心,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了?

网友:
车刀刀尖与卡盘中心的高度,同普通车床一个道理。

网友:
1.刀具装的低0.4 mm.
2.刀具与中心等高,但是刀尖走到X0,没有过中心。

网友:
恩 就是刀具没在中心上

网友:
换个长大点的刀片就好了

网友:
还是上图,看图说

网友:
1.刀尖底,调整刀具。
2.刀尖没有过中心,X向多走刀尖圆弧半径的2倍,比如0.4的刀尖,程序就走到-0,8.

网友:
刀具低于中心

网友:
刀尖不过中心

网友:
最好附个图来说明就最好了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个原因。不过正常的机床不会这样的,很有可能是撞过导致刀架中心高走动了。你再确认下刀架的X或Z轴方向有无倾斜。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疑惑了。

网友:
也可能是线速度低,让刀了

网友:
以上回答好像不是很满意哦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X方向刚性不好

网友:
和车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