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标准件

楼主(2015-04-05):
内容这其实就是一个用于锁紧的螺钉,带把手。我拆开看了,里面有弹簧,有一对类似齿轮的卡槽。不知道那个卡槽是不是齿轮,有没有标准。还有这东西叫什么,是标准件吗

网友:
图都没有,不如把标题改成大家猜猜。。。

网友:
锁紧扳手

网友:
锁紧把手

网友:
我猜你说的是带把手的调整螺钉

网友:
这家伙不会说的是:可调位紧定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