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5-04-05):
求助大神: 这工艺图上60°是中心孔,120°的位置是用来保护60°的,避免损坏60°造成轴的跳动。
方法1. 60°锪钻锪60°的孔,然后120°的锪钻锪120°的孔
有方法 一次性将120°和60°的位置加工出来吗?

网友:
定做钻头就好了 看你量大不大

网友A:
成型钻铰刀

楼主:
B型中心钻头可以吗

网友B:
这不是中心钻嘛。。。。。。

楼主:
多大型号的?

网友C: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不用标准的中心孔?

网友D:
lz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一个长期以来的疑问

有些中心钻是带护边的。。。我曾经拿着中心钻研究很久,到底护哪里嘛?

原来是护孔的。。。我还以为是保护中心钻本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不用标准的中心孔?

因为图纸上是这样的,我查了下B型的中心钻。没有能用的上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一个长期以来的疑问

有些中心钻是带护边的。。。我曾经拿着中心钻研究很久,到底护哪 ...

您知道怎么加工吗?

网友(点评):
如果师傅水平可以的话,让他磨个二级钻。如果他磨不出来,就镗刀顺便走一下咯。反正内孔的平底也是要镗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中心钻嘛。。。。。。

请问用多大型号的,能给个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钻铰刀

成型钻铰刀  能给个提示吗?

网友(点评):
做一个梯形成型刀。一次到位,找非标刀具厂家做,最省力的办法,第二种办法,如果是小批量找一个可调角度倒角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知道怎么加工吗?

加我QQ531641572   仔细帮我分析下

网友:
就是B型中心孔,带护锥保护顶尖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B型中心孔,保护顶尖孔用

请教师傅,那个型号的呢? 我在标准里面找了好像尺寸不符合,,请师傅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师傅,那个型号的呢? 我在标准里面找了好像尺寸不符合,,请师傅指导!

没有这个标准,按楼上的方法,做把成型刀即可。

楼主:
好的师傅,我还想问下 是不是锪钻锪了60°以后,再用成型刀车120°?

网友F:
不完整的图纸就是作死
车件:直接走刀路轨迹即可
铣件:手磨一把钻头就好了

网友G:
有60°和120°的一体中心钻,一次加工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60°和120°的一体中心钻,一次加工成型。

请师傅说下型号,我找了没有标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完整的图纸就是作死
车件:直接走刀路轨迹即可
铣件:手磨一把钻头就好了

师傅指教,能留下QQ吗?方便交流

网友(点评):
你看实际的使用情况,要懂得变通

网友:
应该有这个中心钻吧,还有就是这是尺寸要求不高吧,不一定要12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