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石膏这种异形物怎么固定好?

楼主(2015-04-05):
这个是放在平板车上,固定好不能影响展示,展示完推车走后还不能摔倒。请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A:
脚下钻长孔,螺栓穿菊固定?

网友(点评):
貌似不用钻孔,底部应该本身就有孔。早二三十年的东西,模具套出来的。板上立个木柱就行了。

网友:
石膏像如内部是空心的,应该是上薄下厚,重心在正中间底座上。

网友B:
咳,肚子里埋强磁,桌面弄个铁板。。。比不倒翁还好使。。。

有这个注意了,你就更敢造出更奇葩的、更有宣传效果的东东啦!

网友(点评):
高!实在是高!

网友(点评):
哪里哪里!献丑献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下钻长孔,螺栓穿菊固定?

怪我没说清楚,这个是用来卖的,不能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肚子里埋强磁,桌面弄个铁板。。。比不倒翁还好使。。。

有这个注意了,你就更敢造出更奇葩的、更有 ...

这个的确是放在铁板车上展示的,用来卖的。这个方法我感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制作的时候就埋入废铁片,能有成本低点的像百分表座那样的磁铁我感觉就可以吧。大神多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放在铁板车上展示的,用来卖的。这个方法我感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制作的时候就埋入废铁片, ...

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用了那么那么多年的百分表,怎么还没拆过百分表座呢!!!

我去卖轴承的五金店,经常能看见角钢架子上一串儿一串儿地粘着下面图片里的强磁片。

我做非标的,经常用这个东西来和弹簧配合搞短时间的延时啊、确保机械动作啊什么的。

但,每次用的就两三个。那怎么办?就下来,揣兜里。

公司有没有白板?上面有没有五颜六色的小揪揪可以粘纸片的?里边也是这玩意儿吧?便宜得很,形状又规整。

网友(点评):
白板用这个磁性太强了。

网友(点评):
哦,好像确实是黑色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自己买东西,却很少能记住东西的名字。现在买轴承,还是外径多少、内径多少、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咳,肚子里埋强磁,桌面弄个铁板。。。比不倒翁还好使。。。

有这个注意了,你就更敢造出更奇葩的、更有 ...

这个主意的确很高,要顶一下

网友:
还是用胶水更好啊
既加强又牢固

网友C:
或者用发泡固定也不错,用完把发泡固化部分拆掉 又是原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下钻长孔,螺栓穿菊固定?

不,我们这个没有孔的,故意不做孔的。这个是给儿童绘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用发泡固定也不错,用完把发泡固化部分拆掉 又是原样了

太对了,我们立柜展示用的是发泡固定后背的,只露正面。这个是放在平面上的,用发泡固定地面太多会影响展示,太少的话运输途中又会摔倒。大神在支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用了那么那么多年的百分表,怎么还没拆过百分表座呢!!!

我去卖轴承的五金店, ...

但是我又想要是强磁会不会影响移动石膏像。磁力太强会不会把石膏底部弄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又想要是强磁会不会影响移动石膏像。磁力太强会不会把石膏底部弄坏呢?

少爷,强磁也有强弱之分。

少爷,在这里干犯愁,还不如赶紧提屁股动起来,去买几片厚薄不同、直径不同的家伙回来。

少爷,然后按照您们石膏的软硬度、玩耍方法等条件,测出最适合的直径、厚度、和埋入深度等等。

少爷,产品屁股长得不一样的话,您还得做好分类啊。。。少爷!

少爷,这就是咱们该干的最基本最基础的活儿啊!!!急死我啦!!!少爷!

少爷,怕花钱?买一口袋也就2~30块钱。您来回打车还是打直升机,我就不管了。

少爷,小心离手机啊、银行卡啊、交通卡啊的远一点吧。

少爷,把自己想成笨鸟,早点飞起来吧。不会吃什么亏的。现在又是春天,又是阴天,又不下雨,又不热。。。。。。

我的少爷,还坐着呢???     :@  (我不敢捅少爷。我只想帮您把您屁股底下的粘糕割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咳,肚子里埋强磁,桌面弄个铁板。。。比不倒翁还好使。。。

有这个注意了,你就更敢造出更奇葩的、更有 ...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爷,强磁也有强弱之分。

少爷,在这里干犯愁,还不如赶紧提屁股动起来,去买几片厚薄不同、直径不同 ...

我是河北的,现在天气正在转暖,我表哥是做这个石膏像生意的,自己制作石膏像,供儿童们上色的。由于是露天,下雨收拾起来太麻烦,想有个办法能固定在铁板车上。今晚我跟他说您提出的好主意,但被他婉拒了。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我的确是做机械行业的,刚刚毕业,现在在一个小小的私企干杂活。谢谢大神的指点,我会一点一点的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河北的,现在天气正在转暖,我表哥是做这个石膏像生意的,自己制作石膏像,供儿童们上色的。由于是露 ...

大号老鼠粘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