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料用的是SKD-11,硬料用SKH-9,这两种材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06):
厂里做的零件一直就只有两种材质,软料用的是SKD-11,硬料用SKH-9,这两种材料有什么区别,然后一般的零件加工用的比较多的有哪些材料?谢谢。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的?模具的吗

网友B:
主要是材质含量百分比不同通俗讲SKH-9硬度高耐磨但是脆性小SKD11可塑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什么的?模具的吗

不是,只是有时候需要发点图纸出去加工想了解下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材质含量百分比不同通俗讲SKH-9硬度高耐磨但是脆性小SKD11可塑性好

恩,这个我知道,那请问下一般的模具加工哪几种牌号的钢用的比较多?

网友:
SKH-9是高速钢,价格贵,硬度可以很高, SKD11就是与Cr12差不多,SKD11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