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产品,内孔如何去毛刺?

楼主(2015-04-06):
求助:这样的产品,内孔如何去毛刺?

主要目的是去除边上小毛刺(如下图),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好用 需要联系我

网友:
这个很好用  需要联系我

网友B:
用滚筒加合适的磨料,或用振动机加合适的磨料,办法很多,很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好用 需要联系我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滚筒加合适的磨料,或用振动机加合适的磨料,办法很多,很好弄的.

振动机这个壁厚太薄了吧

楼主:
我们想是否有效率又高,效果又好,又不影响产品其他尺寸的办法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 材质,大小,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方便告知 材质,大小,重量。

材质Q345B,外径分别21mm,26mm,壁厚1.2mm

网友(点评):
做个简单的工装,放台钻上即可

网友D:
去毛刺就好弄 看你量是否大 如果单间就用锉刀 量大点 可用选用毛刷 直接安装在机床上 在加工后直接去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机这个壁厚太薄了吧

1.2的壁厚,用小点的磨料没事的

网友:
喷砂,毛刷,冲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毛刺就好弄 看你量是否大 如果单间就用锉刀 量大点 可用选用毛刷 直接安装在机床上 在加工后直接去毛刺

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平头后,机床上直接用毛刷,效果一般

网友E:
这样的产品是否有可以随孔的形状走的刀具?
如有的话可以装在刀架上,加工端面后,用这样的刀具车削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产品是否有可以随孔的形状走的刀具?
如有的话可以装在刀架上,加工端面后,用这样的刀具车削去毛刺 ...

对的,不知是否有此类型刀具

楼主:
或者说依孔走形的锉刀之类的能去毛刺的工具

网友:
用打磨棒装上抛光棉棒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毛刺就好弄 看你量是否大 如果单间就用锉刀 量大点 可用选用毛刷 直接安装在机床上 在加工后直接去毛刺

和我想的居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滚筒加合适的磨料,或用振动机加合适的磨料,办法很多,很好弄的.

如是 如是

网友:
去边角毛刺的话,去毛刺工具很多啊。。

网友:
我想了下,Q345一般硬度不高,可不可以做个锥度的芯棒,挤压一下毛刺边?

网友:
批量很大的话,现在也有化学去毛刺

网友:
振动去毛刺

网友:
用毛刺刀怎么样,只懂这个方法

网友: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工件是这么加工的。

网友:
震动机可行,或者做工装放机床上手工去刺QQ
276802072

网友(2015-08-07):
磁力研磨可以,只是单次加工量不多

网友:
这个很好做的,仅仅是去毛刺,可联系我,帮你看看工艺Q358578622

网友(2015-09-20):
手工砂轮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机这个壁厚太薄了吧

lz要提供什么材质,什么尺寸

网友:
可以考虑用磁力研磨机来去除毛刺。
利用磁力震光机中的不锈钢针来去除孔口的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