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型有哪些参考书?

楼主(2015-04-06):
步进电机的选型有哪些参考书?  步进电机的选型又有哪些必要的计算参数,它的选型完成后是不是要配备与之相匹配的电动机?

谢谢。

网友A:
不如用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伺服电机

导师规定用步进电机

网友(点评):
这里不是选用哪种电机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计算的方法的事情。

网友:
去图书馆蹲两天,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下载一本配套的选型目录。该算的算,该折算的折算。惯量根据负载,平动的等效折算,转动的直接计算哈,转矩计算哈。就好了。

网友:
书上自己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师规定用步进电机

导师一定过40了

网友:
上网找下motor select软件,要不百度文库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