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升降不知道怎么搞,大神给讲讲

楼主(2015-04-06):
求大神给简单讲讲。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机器,个人感觉电机控制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机器,个人感觉电机控制合适啊

关键是让他升降的设计不太会啊,感觉链和带都不能让他垂直移动啊,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夹爪啊

网友B:
电机带动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动丝杆

长度不够啊 ,这个最少要3 m还有丝杆速度有点慢啊

网友:
大型的摇臂吊?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这是什么机械手呢?上下运动应该是伺服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
电机驱动,皮带加导轨

网友:
像是导轨与同步带传动

网友:
导轨加齿轮齿条。重量轻的也可以用同步带。

网友:
都看到同步带了...

网友:
首先,这照片是楼主的老板拍的?好好教育他,真不会偷技术!竖长的设备,竟然横着拍!!!

急死我了。。。我都想爬进照片里,看看上下是啥玩意儿。。。

好啦!气撒没了。

升降导向,这个不用猜了吧。密密麻麻的导轨固定孔在那里有两条呢。

动作,怎么看也是链条拽上去,自重下来的吧。

导轨顶部那里有马达和链轮,用链条拎着滑动件的吧。

怕放出来的链条拖到下面,所以,干脆又把链条底端固定到滑块上了吧。

这样,链条就形成一圈,链条底部的离地落差就一直不会变了吧。

这种机构,往下放多点了,碰到什么硬的,也会自己停下来的吧。也不会伤机器和下面的东西吧。

还有什么吧啊?

网友(点评):
黑的是链条还是坦克链?

网友:
这难道不是齿轮带动齿条???

网友:
电机驱动吧

网友:
用气动、齿轮齿条精度不稳定。用涡轮丝杆单元,我可以帮你设定,速度达100MM/S,不知可否?我Q2710-599-224详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机器,个人感觉电机控制合适啊

电动合适,同感

网友:
你好! 楼主,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Q2710-599-224

网友:
拍照角度 有点叼?看的不是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