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件皱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06):
模具是组合模,但做出来边老是有点皱,压力调大还是有一点点,调到太大他的边又会列开。

网友:
延伸不均匀?注意间隙和润滑,有咩有压边圈?不从事冲压,瞎猜的

网友A:
褶皱需要调大压力,出现开裂可以抹点拉伸油,再不行还裂抹完油在开裂位置粘块塑料膜 ,我们这里一般是这么处理的可以试试。不知道你这个工件的尺寸,这个拉伸模具没有压边圈

网友B:
可能是一次拉伸行不通,你这个形状有点复杂

网友C:
边太小了,压不住的

网友(点评):
哈,省材料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不会啊,收边圈还很大

网友: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褶皱需要调大压力,出现开裂可以抹点拉伸油,再不行还裂抹完油在开裂位置粘块塑料膜 ,我们这里一般是这么处 ...

在做的时候有泡下拉伸油,这个工件下料80mm拉出来是宽67mm高10mm,有收边圈,但出边圈很平,他现在是调大压力就开裂,压力调小就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一次拉伸行不通,你这个形状有点复杂

不会,我们这边做这个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太小了,压不住的

还有个收边圈,只不过是做出来的时候也带收边的

网友D:
用拉伸板,牌号st16,加大压边力,不行垫塑料膜。我感觉,你切下来的废料圈太小了,不用这么省料吧?

网友E:
换一下,材料,不行是否改成两次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做的时候有泡下拉伸油,这个工件下料80mm拉出来是宽67mm高10mm,有收边圈,但出边圈很平,他现在是调大 ...

拉伸深度不是很大,不是很难搞, 估计是压边圈太平的缘故,先垫个塑料膜试试吧

网友F:
1,材料问题,拉伸系数变了  2,压边力小了,3,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拉伸板,牌号st16,加大压边力,不行垫塑料膜。我感觉,你切下来的废料圈太小了,不用这么省料吧?

这些料是人家做蒸锅的,能深拉的料,压力已经调到很大了,在调大他在边上就会开裂,收边圈其实不小,他是加了阻料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下,材料,不行是否改成两次拉

换了材料还是一样,这个才拉10mm不深啊,这样不用拉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深度不是很大,不是很难搞, 估计是压边圈太平的缘故,先垫个塑料膜试试吧

怎么压边圈太平反而不好,我试过在皱的地方垫块报纸,可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5-4-7 18:01):
粘在皱的地方吗?还是粘在开裂的地方

网友(点评):
不是报纸,是抹点拉伸油再粘块塑料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材料问题,拉伸系数变了  2,压边力小了,3,润滑

材料我换一种去试还是一样,压边力也很大,可在调大他的边会开裂,什么润滑?我在做的时候有泡下拉伸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自己的模具自己清楚,只要思路没错,有时做细小的改变就能成功,静下心好好想想,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该想的也想了,该试的也试了还是没用

网友:
你着这种是收料跟变薄拉伸的组合型的。起皱就是进料速度太快,你可以阻料部分加大点试试。或者加大压力,同时减小下表面摩擦力。

网友(点评):
阻料已经加到很大了,压力也很大,但是压力大到太大他会开裂,怎么减小下表面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用特氟龙材料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料是人家做蒸锅的,能深拉的料,压力已经调到很大了,在调大他在边上就会开裂,收边圈其实不小,他是 ...

料子用手扳扳,看能不能扳动。如果很容易扳弯就是拉伸板,很难扳弯,就是烂板子。不加大压边力,就放大毛坯尺寸,要不加高拉延筋。

网友(点评):
很容易就能扳弯,这板绝对是拉伸板,这些板是在做蒸锅的,这些能做深拉件的,压边力已经很大了,在加大就会开裂,现在这模应该没办法加大落料尺寸了,我是用像胶做拉伸压力的,你说加高拉延筋是不是就加高像胶

网友:
原来是橡胶压边。并且是410的板子。难怪了

网友(点评):
不是用橡胶压边,是用橡胶做压边的拉力

网友:
你应该初始压边力大,然后稍小。而橡胶压边是开始压边力小,然后压边力逐渐增大。对于你这个容易内皱的件,必须开始压紧,然后逐渐放松的压边力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都是用橡胶做拉力的,那要怎样才能开始压紧然后逐渐放松

楼主:
下模用这橡胶做拉力

网友:
解决了吗?期待效果

网友(点评):
还没!还在痛苦的挣扎中

楼主:
怎么把横具重新修了,把模胆修底了,凸模也修深了,现在拉伸力也变小了,走料也快了,基本上也不会皱了,可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现在做出来的边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少缺了一条丝,有时候还会断条丝出来

网友:
不太懂顶一下!!!

网友G:
顶珠巴盘
阻料加深上模内角r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珠巴盘
阻料加深上模内角r做大一点

r角太大他就皱,太小又会断

网友G(2015-05-10):
引用 楼主:
r角太大他就皱,太小又会断

下模r不变,阻料加深,上模的r做大一点不皱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下模r不变,阻料加深,上模的r做大一点不皱

上模有两个r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模有两个r角

上模只有一个r角

网友:
好像你的工件是锥形的,锥形件拉伸主要是压边,解决你目前的问题我认为切边和拉伸分开,把毛坯尺寸增大

网友:
切边与拉伸分开,增大毛坯尺寸,

网友:
你的模具研合过吗

网友(2015-06-12):
加滚针,以前见我同事用过,具体原理不清楚。